华硕 K54C 开机卡LOGO

楼主(2014-04-12):
华硕 K54C 开机卡LOGO

网友:
换看看内存,把硬盘取下来,不行刷个BIOS呗

网友(2014-07-07):
描述太简单了 吧

网友(2014-08-31):
BIOOS问题吗

网友:
卡LOGO 多半是没识别到硬盘 换硬盘试试

网友(2014-12-09):
硬盘和南桥,usb口

网友:
先把硬盘拆了进PE试试看能不能进

网友(2015-07-16):
我就差南桥没换了  BIOS刷了N个

网友:
要么硬盘要么桥

网友(2015-12-02):
先从简单的开始排查,先看硬盘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