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鱼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4-04-12):
保险管没烧 输出无电压 用DC输入正常,应该是高压端问题,加电后高压电容300V 高频变压器一次侧300V 断电后电容300V慢慢减少。。(期间还被电过)。是电源没起振还是功率管烧坏呢?附图

网友:
二次侧无电压 输出滤波也没电压

网友:
开关管没有起振,查B极相关电路。如果烧坏了,保险肯定也烧了

网友:
300V慢慢放电是否就说明已经起振了呢

网友:
跑电路吧,光这样说意义不大。

网友:
着重查电源启动电路.

网友:
300v放电慢成怎么样,如果十秒内没有掉到60v 内基本可以说没起震。这个电源做工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