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直接掉电然后重启,

楼主(2014-04-12):
一直是那,屏幕都还没亮就重启了,
反复重启,内存换过,电池换过 ,,求解求思路。。
掉电

网友:
我是路过的 路过
同意楼主:
5.0
o0飝兲
同意楼主:
你扣的太凶了

网友:
看看开机键吧

网友:
把电源和CPU也换下试下。

网友:
摸摸什么芯片发烫不再换IO可以解决!!!!!!!!!

网友:
看各大供电全出来没...

网友:
我碰到的一例是开机针电压不正常导致亮机掉电,从开机电路查起,一点一点查呗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导致重启原因很多,先拔掉主板上面的卡板设备,不行再看看CPU旁边的电容看有没有鼓包漏液现象。

网友:
这貌似是保护了的节奏。查供电吧,应该是供电引起保护了。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看看开机桩上的电是不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