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EC 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4-04-12):
sony mbx-237 EC 是否带程序,确认EC 坏了,  EC 我上图, 有修到过的兄弟,说下。谢谢

网友:
应该带吧 sony都这样

网友:
附主板图片,

网友:
索尼的一般都带 买一个换上试试 不行再找废板

网友:
这个EC会颠覆你一点对EC的认识,看看同行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