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30 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4-04-12):
联想G430! 到手不触发! 测B+公共点电压为10V,明显被拉低了!点火回路没过~ 随后拆掉了待机6237的VIN供电,B+电压正常!欣喜的进了芯片换上去故障依旧! 最后发现风枪吹PU8 LM393!加温几秒钟,公共点就正常了!3v 5v输出也正常电流到0.6(没上内存) 我一路换过所有电容,电阻,393 三极管场管! 都不行!必须加温,或者断开6237的VIN供电!否则公共点电压会一直偏低!!!求解! 到底哪里跟温度有关系!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
哪个芯片不良   用烙铁逐个加焊一下  或者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不好意思没看到后面的  你说断开6237就正常  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呢   建议测量一下公共点与待机芯片电感的阻值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嗯  一开始也是判断哪里有短路~ 可是又考虑到 加温点火回路那一块电路后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也跑的很标准~ 各大电压也都出来了! 就开始纠结了! 到底是点火回路内部坏了, 还是外部电路拉低了 板号是4211P

网友:
如果是哪里拉低了B+ 为什么加温后就正常了! 好不科学啊!! 我逐一加焊了元件! 然后一个个排查! 最终就陷入死循环了~   觉得哪里都没问题,都是好的!就是不触发~~~

网友:
还有短路吧,上个图,也让人家好分析点不

网友:
最终结果~ 待机3 5V上管微短~ 导致点火回路小电流公共点拉低~  并且蛋疼的是微短了阻值还不变~~  已经装机测试了!!!

网友A:
以后学会了  大短电容,微短上管,芯片!!!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学会了  大短电容,微短上管,芯片!!!

这个可以,学到了一个经验~大短电容。。微短上管。。

网友:
来的刚好,学习

网友B:
查一下充放电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充放电的电路

冲放电路没问题~ 最终原因就是待机的上管微短,小电流公共点被拉低了~ 换了上管后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一个公共点为16V左右的,是不是也是待机上管的问题呢?

网友:
不一定, 看公共电阻值多少? 明显短路的 烧鸡~ 微短只能一个个断开测量了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