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怪问题 求解

楼主(2014-04-12):
版号:la-5081p   问题:开机不时会掉电,再次开机不触发,要拔掉充电器插拔N次才可以开机。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只要在0.006A左右,不触发  测3v/5v没有。拔了再插待机会跑到0.016A,再测3v/5v有了。开机也正常。只不过不定时会断电。再拔再插只要电流为0.006就开不了。换过待机芯片  充电芯片   io芯片   刷过了bios  等等  涛声依旧呀  实在是没办法了  不知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
机子没进过水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在没有待机电压时好好检测一下,把待机先修稳定再说。

网友:
待机芯片的问题,是不是开启不稳定,要不就换芯片

网友:
先把待机3、5V修好,换过芯片就不要再盲目换东西了,好好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19V有问题

网友:
下个图纸查一下信号吧

网友:
cpu供电有场馆坏了。

网友:
有可能保护隔离有元件,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
有时候电源头坏了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