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的EC KBC1091里带程序嘛?(各位同仁们给点你们的高见)

楼主(2014-04-12):
HP6531S不触发,待机电流一插上直流电源时0。02A,不到1秒钟变成0。04A,之前是TPS51120发热,无3V5V,摸底到EC时也有点温度,所以拆了,待机就0。01A(这时我想待机是正常的),我在4411主板上拆了一个KBC1091换上去就从0。02A变0。04A,所以我想找同仁们,帮我看看这个EC里是不是带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看下图就清楚了,没有就测bios到ec看有没有直连了,连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带的

网友B: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确定以及肯定该EC不带程序,经常换

网友:
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开机的问题。

是不触发,现在电源接口的灯是长亮(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是打雷打坏了网卡和EC,换完后还是不触发,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带程序,您有什么高见

网友:
待机现在正常了。0。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看下图就清楚了,没有就测bios到ec看有没有直连了,连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带的

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就带程序,对嘛?

网友:
要看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