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映泰TA770XE3图纸

楼主(2014-04-12):
求个映泰TA770XE3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LZ如果拜到了,帮帮忙转给咱一份。119195174@qq.com

网友:
我也在找呢都找不到的。

网友(2014-08-16):
我也在找呢都找不到的

网友:
楼主找到了? 找到也给我一份好?  同求映泰A770E3 图纸

网友:
终于找到了   图纸很是给力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去淘宝看看

网友A(2017-06-26):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TA770XE3 板号:A78XB-A3T 主板,故障为: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复位无时钟,按AMD时序,内存-CPU供电-桥-

2.5VDD-1.2V总线来修,无CPU供电查L6740 38脚EN为0V不正常,查图纸其由Q16 Q51 Q52 Q26控制,测数据如下:
Q16 B脚1.5V(正常0.75V)
Q51 B脚0.02V(正常0.75V)
Q52 B脚0.75V
Q26 G脚5V(正常0V)

从数据看电路图分板,Q16 Q51 Q52必需同时导通,Q26截止38脚EN才能为3.3V才有CPU供电。现在Q16 Q51没有导通它们的B脚都是连

接着RN36 103排阻,由于没有103排阻有822排阻代换,插电开机OK,CPU供电出来时钟复位出来跑码显示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

!附图纸映泰 TA770XE3 板号:A78XB-A3T 主板图纸

映泰 TA770XE3 板号:A78XB-A3T 主板图纸.pdf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TA770XE3 板号:A78XB-A3T 主板,故障为: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复位无时钟,按AMD时序,内 ...

非常感谢,照你的方法修好了,就是这个103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