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烧黑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2):
内存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也发烫
原因
zhy123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今天也发了两个帖子,你说算不算刷分呢?

网友A:
是不是旁边的零部件有损坏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哪有短路了

网友:
明显短路故障,查找线路中的器件

网友(2014-05-31):
先看电感2端哪端短路,断开一端烧机发试试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先把发烫的那个电容换掉

网友:
电流过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