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换屏LED的屏,显示联想LOGO过后就暗屏了

楼主(2014-04-12):
手上有台联想S300 换led屏的屏裂了,想想很简单,就顶了一片屏回来,换上去显示联想LOGO过后就暗屏了,我还以为没插好,试了2遍还是一样,然后换原来的破屏,好的,然后跟卖家联系,又发了2片过来,情况一模一样。郁闷了,谁碰到过 什么问题,请高手们支支招啊........

网友A:
是亮度低还是没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亮度低还是没背光了?

亮过LOGO ,就狂闪,紧接着就暗屏了

网友A:
你重新理顺下屏线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问题 马片呀,

网友A:
您刷下这个bios试试
附盲刷方案

1、准备一只4G以下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带灯U盘为佳)

2、将附件中的盲刷文件放入U盘根目录(最好U盘中无其他文件)

3、移除适配器与电池,释放电荷

4、插入盲刷U盘

5、按住FN+R

6、插入适配器

7、释放FN+R

8、开机

耐心等待,盲刷过程中机器会嘟嘟响。刷好了会自动重启。

请问高手,这是刷什么的? 第一次听说,望指教

网友:
谢谢分享,努力学习中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理顺下屏线试试

换回原来客户的那个屏,可以进系统不会暗屏,跟屏线应该没关系,我想,不过也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回原来客户的那个屏,可以进系统不会暗屏,跟屏线应该没关系,我想,不过也可以试试

你试试我那个bios 我有个同事跟你遇到的故障一样刷bios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问题 马片呀,

很少换LED屏碰到要换码片的,都通用的,目前也只能换个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刷下这个bios试试
附盲刷方案

你这个是什么bios 是我这个型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bios 是我这个型号的么?

S300,用我的方式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我那个bios 我有个同事跟你遇到的故障一样刷bios好的

你这个是刷主板的bios,还是刷屏的呀?你的同事跟我的机器型号 及故障一样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刷主板的bios,还是刷屏的呀?你的同事跟我的机器型号 及故障一样的么?

刷主板的,他的故障是闪下logo后无显示,屏也是非原机的,虽然更换的屏和原机屏型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主板的,他的故障是闪下logo后无显示,屏也是非原机的,虽然更换的屏和原机屏型号一样

那跟你同事不一样的情况,我这个是 暗屏,不是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换LED屏碰到要换码片的,都通用的,目前也只能换个试试了

好像有款三星的,不换马片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呢,简单的你就把坏屏上的那个程序芯片直接换到这个新屏就OK,这样最简单,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啦!

网友:
哎,换码片也行不通啊,本来想找个坏屏先换个试一下,这种超薄的 LED 不能太长时间吹,否则吧液晶屏都催坏掉,LED 屏的 驱动板,离液晶屏太近了

网友E:
一般都是码片  屏线   问题        再不就是接口边上的供电管子问题

网友F:
在东芝还有华硕的本有见过,暗屏的时候,按一下亮度调整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刷下这个bios试试
附盲刷方案

这么厉害的盲刷?没听过啊

网友G:
刷个主板BIOS吧。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程序问题  有这么麻烦没

网友:
刷一下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整好了吗,说下

网友H:
测测屏幕按暗了 缺什么信号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等待结果

网友:
有些机器挑屏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啊 ,呵呵呵

网友:
刷个马片试下啊 呵呵

网友I:
标准的屏批次不同引起的   修倒过好几例了   都是吧原屏码片读出写到新屏解决   还有三星的有款还能引起键盘乱键   那次自己还做了条刷屏的线

网友:
需要刷码片。。。前几天碰到一个!!!

网友:
刷下码片,不行换下屏线

网友:
你是刷的BIOS还是动的屏上的码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呢,简单的你就把坏屏上的那个程序芯片直接换到这个新屏就OK,这样最简单,也是最好的解 ...

试过行不通啊,芯片离液晶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东芝还有华硕的本有见过,暗屏的时候,按一下亮度调整又亮了。

试过了,不行啊,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码片  屏线   问题        再不就是接口边上的供电管子问题

屏线肯定不会,码片取下后 底下结构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主板BIOS吧。

刷哪个版本的啊,客户他自己的屏是好的,bios应该也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测屏幕按暗了 缺什么信号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标准的屏批次不同引起的   修倒过好几例了   都是吧原屏码片读出写到新屏解决   还有三星的有款还能引起键 ...

这个要怎么弄

网友:
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卖家的屏,码片都被锡纸包裹着,而且离液晶屏实在太近了,吹了风险很大,保修贴撕掉还没保修了,实在让人打退堂鼓

网友:
要刷码片吧

网友:
原机屏能用,应该是码片的事,或者刷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把碎屏程序读出写到新屏就好了   你也做条读屏线吧  很简单的   以后挑屏的机器多了去了    这有教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102-1-1.html

网友:
应该是有码片

网友:
直接把LED的控制信号改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资料的问题。。。。写个资料嘛

网友:
你把BIOS恢复出厂试试,不行就是码片问题了,不过联想的电脑换过好多屏,没出过码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