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进,高手莫喷

楼主(2014-04-12):
收到一个戴尔板号魏LA-3541P的机子,一插电上0.35,刚开始想到不出CPU电压,差电压最好修的,马上拆机,《新手注意啊,你看不惯电流,先把内存擦一下》查到是1.5V那里的电感没电压, 打一下阻值,不低,再顺着图纸找下去,发现1.5V是一个芯片发出, VIN有了,PVCC有了,EN都有,果断换,跑马上电显示,维修完成

应该说上电跑码,显示

网友A:
这个是比3.5V 待机还简单的PWM   VIN 有了  PVCC有了 5V上拉  EN 开启信号有了 正常就会输出 1.5V    。。没有示波器只能找到这些数据了 。。不出1.5的原因很多   以上只是最今本的   比如自举波形。。反馈。。过压  欠压 保护。。。相位断线  等等 都能导致 1.5不正常。。

网友: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修的有条理,很清晰。

网友:
支持楼主

网友:
发帖就得鼓励!经验是积累的

网友:
学习了

朱。爱新觉罗 +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B:
内存供电开启的1.5和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开启的1.5和CPU供电吗

你找LA-3451P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是插内存好的还是换了芯片好的  都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换芯片吧。别人写了果断换。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新手有点没看懂

网友D:
新手有点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3.5V 待机还简单的PWM   VIN 有了  PVCC有了 5V上拉  EN 开启信号有了 正常就会输出 1.5V    。。 ...

恩恩,碰到这种机子很好修,虽说技术不咋地,但还是要有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有点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

就是缺电压,导致上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插内存好的还是换了芯片好的  都没看明白

换芯片

网友:
呵呵开机掉电好修?要是换了芯片还是不行你还有办法然后条件都满足

网友:
有心学,慢慢来,

网友:
果断换,应该是换了芯片

网友:
呵呵。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解决故障

网友:
高手啊!  还说是新手

网友:
呵呵,没看懂,思路??

网友:
芯片集维修员都会修的问题!楼主是芯片集

网友:
额 看起来很简单  轮到我身上 就懵了 求解

网友:
你确定这玩意儿新手能看懂?

网友:
能认识到 电压不全 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呀

网友:
什么东西呀。乱来

网友:
同是新手,,一起加油

网友:
现在的新手没图纸修不了机。

网友:
是这样的   大有希望

网友:
对会的人,都不是个事儿,对初学者,大有好处,敢写就不错,支持了!

网友:
新手注意啊,你看不惯电流,先把内存擦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压没出来吧,然后换内存供电芯片吧。

网友:
基础相当重要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故障现象只是表面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原理来分析

网友:
可以 可以 修得可以缺这种电压好修 要是缺CPU供电就不好修了

网友:
思路挺清楚的。这还新手啊

网友:
我就碰不到,还没修过却内存电压的   遗憾啊

网友:
我修过索尼机器缺内存供电的,也是换芯片解决问题的

网友:
希望楼主下次写的再详细一些 新手不懂莫怪

网友:
感觉还是没讲出原理 我也不懂这些原理 一般也是先换

网友:
你说的东西在哪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这里没高手 没人喷你

网友E:
我是新手  学习了啊

网友:
最终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坏导致不出内粗un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  学习了啊

小罗啊,你不怕封号啊,学习是禁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卡极路过。。。。

拜托,说句像样的好不

网友:
我没灌水啊   别这样 呵呵  要小王打电话给我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给了一条清晰的思路

网友:
顶一个 ,楼主不算是新手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好久都没修起机器了,希望能遇到一些简单的,复杂的修不起。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简单,还是要有基础的!

网友:
路过 走过 看过

网友:
为什么要擦一下内存?

网友:
我现在还不会看图纸呢!哎!有能教教我 的师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