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东芝m332

楼主(2014-04-12):
今天有一客户送来一台东芝m332。说自动关机。装过鲁大师,说温度玩了十几分钟就标红了。要求清灰。我就拆下来。清过灰,装上去了。开机一切正常。当进入XP滚动条时,风扇狂转了一下,停了,又狂转了一下。就自动关机了。试了几次,反复都是这样。求各位高手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你散热器没装好,仔细看看,独立显卡上有没有导热片没装,螺丝是不是没装紧,我以前碰到过你那种问题,都是装机时不小心造成的,细心点就可以搞好定的!

网友:
是不是CPU后面有大电容啊?如果有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还是散热有问题。楼主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