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 M22Ej4接通电源没反应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开机了都正常!

楼主(2014-04-12):
长城 M22Ej4接通电源没反应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开机了都正常!!!!机器一冷就不行了!!!加焊主芯片会好两天!!供电正常,电容都换过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急呀

网友:
电源板电压正常不,如果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那就换呀,网上买一片也就30元左右呀,那种故障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去修呀,

网友:
呵呵驱动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用其他 电源板试一下,  驱动板5v滤波电容也会导致你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