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超越T6不能用适配器

楼主(2014-04-12):
如标题,用电池没有任何问题,只要用适配器就无规则死机,蓝屏,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我修得比较多呀,这种问题都是CPU供电部分那个大电容的问题呀,更换全新OE907,或都用6个330小贴片电容并联代用也可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的

网友:
这个就是大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这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修过的 都知道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PC18我已加了个330的电容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有直接干掉换四个330的

网友:
我试试看,谢谢各位,修好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