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445 G1 开机电流1.0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4-04-12):
这款本最新的,445 G1 开机后电流在1.0左右跳动,正常电流应跳到1.3左右才亮机,测了一下给显卡供电的电感PL9401 电压不稳定,电压一高一低,正常在2.2V的电压,但开机电压一下2.2 一下掉到地,反复这样,显卡取了再开机,电压一样的这个跳,有谁知道什么问题的 是显卡坏了吗
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肯定不要先拆显卡呀,可以把显卡供电的MOS管,电容,和控制芯片换着试试看呀,肯定先修供电,电压稳定了,笔记本就修好了呀

网友:
显卡供电2.2V是不是有点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