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4N68T- MLE V2点位图

楼主(2014-04-12):
M4N68T MLE V2 单桥的板子,不出CPU供电,有内存供电,查EN脚连接一个管子,上面写43T好像还是431 ,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查了也查不到,
这个管子的另一端连接到南桥,测了一下,南桥没有发EN过来,  然后吧管子给拿掉,EN脚自己产生了3.3V电压出来,不过没有总线,时钟和复位,可能是南桥没有发EN这个开启信号过来,所以发不出开启总线的信号~

当然,在南桥发EN给PWM的时候,直接要收到一个PWROK,测了IO上的78脚PWROK, 电压是5V ,不知道中间的线路有没有电阻转换的什么的,想求一张图,就一张图!或者有修过的人能帮忙下,

期初的故障是自动通电,换了822排阻后好了,

网友(2014-11-30):
点位图呢,怎么没看到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信号没出了,把拿个管子的脚撬开en就有3.3了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 ,不过我的是不出CPU供电,vcc en那些都正常,ic也换了,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