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问题

楼主(2014-04-12):
一台二修DELL1014板号davm8mmb6f0,客户说是自己拆机清洁时不开机,拿给上家没修好,拿到手接上电流表没待机,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发现搞过时钟蕊片与晶振,测3V正常,开关无电压,检测到上拉电阻别一端有3.3v更换后加电正常,接上屏白屏1-2秒才有LOGO,求思路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下,第一次开白屏闪3次出LOGO画面,关机在开每次都是白屏1--2秒才出现LOGO进系统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修到。

网友:
刚才试机忘记放内存发现屏也能亮,原来是屏供电Q12这组控制坏了

网友(2014-07-10):
供电 信号不同步

网友:
我正在秀这个机器 电流0.5不跑码  进水了但不明显

网友:
感觉是你的 信号和供电部同步  你找找这里的问题

网友:
图纸呢   图纸发上来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