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下最近修的一些水贴

楼主(2014-04-12):
本人换了单位后就不怎么上迅维了,今天闲来无事写一下最近修的一些机器。
IBM T61 故障  有待机不加电
  接机后因为是同行说好价格后拆机  发现机器有进水的痕迹, 看了一下板子  因为有贴纸 所以就一小块有进水的地方,  擦干后发现有过孔短线的。打开点位图找到短线的地方飞了一根线就好了。   DELL 1440 故障  无3V  5V  51125芯片发烫  待机0.10
发货过来的主板   机器同行都已经拆完了   就发个主板过来了     他自己把芯片焊过。  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焊工实在是太差了。 旁边电容的焊盘都已经连在一起了。  先把连着的焊盘断开 ,有些焊盘是没有装东西的  我一样都断开了。测3V 5V电感对地不短路。 通电 ,待机还是0.10  。 换了一个51125,效果一样。看来是别的地方把3V 5V 给短路了 ,首先怀疑是EC,  换过一个EC, 还是一样  。 再想就是网卡了,  网卡周围的电容量了一圈有两个是短路的。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 把网卡换好 ,开机一切正常。
苹果 A1327 故障 USB口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拆机,测量供电正常5V,  再量到两根数据线的在、对地值的时候发现问题了,能用的USB口两条数据线对地值都是700多, 不能用的一个是700多另一个是1,开路了, 再往后看两个USB口的数据线都接着一个类似于保险电感的东西, 用万用表量两端应该是通的,不能用的口数据线有一个烧断了,把东西拆下来,用两根线接上。测试OK 。
联想B460  故障  无待机
同行发货过来的,整机发过来的,让我无语的是除了硬盘和光驱上各有一颗螺丝,其他的地方我都没见过螺丝。好吧 , 我省的拆了。拆机后量3V 5V没有电压,也不短路。 通病上的两个电阻分压也正常,果断的着手另一个通病,就是EC的外挂25芯片程序坏, 把BIOS 拆下后用编程器刷BIOS,发现我这个比较悲剧,别人的机器都是里面的程序坏了,我这个芯片也是坏的,刷不进去,没办法从同行的G4的板子上拆了一个BIOS,刷好后正常亮机。这机器其实还有个通病就是CPU的供电上管容易坏。 而且坏的都是靠右边的,这个管子坏后可能吧CPU也烧掉。
联想B570 故障  大电流   短路
同行的,  拆机后发现是别人修过的,测量是CPU供电短路, 公共点也短路。个人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东西坏了,看见这板子CPU供电管和B460用的是一样的,先把CPU装在别人的机器上测试了一下,确定CPU是好的后再修板, 既然是CPU供电和公共点都短路了,直接烧CPU供电好了,用手摸,摸到了一个电容烫手,把电容拆下,CPU供电不短了,但是量CPU供电的上管的D极和CPU供电的下管D极还是通的,有看是这种龟壳的管子觉得还是有上管坏了。一个一个的拆,我运气好,从上往下拆的,拆的第一个就是坏的那个,换好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知为何 我图片传不上来, 1.5M的图片都传不上来

网友:
来这不回帖的  这些故障一般都能轻松解决 我是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