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螺钉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12):
大家拆机后螺钉怎么放置的,我有一次清理完毕
笔记本
多了一个螺钉,我又拆开2次也没找到应该安装在何处,一般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
笔记本

网友:
多拆笔记本熟了后一看就知是那的

网友:
弄个有多个凹槽的盒子,ABCD壳、主板的螺丝可以分开放

网友:
少装一个两个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一个螺丝你也较真 厉害

网友:
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
我是弄块吸铁石 全吸到上面,....

网友:
笔记本内部的螺丝少几个很正常的,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也会有时候忘记装几个 ,只要保证外壳的螺丝不少 客户是不会说什么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A:
用一只废喇叭的磁铁修,理时折机器的螺丝就放上面,机器修好后装上就不会差螺丝。我长期就养成了习惯,给别人修机器从不会少螺丝。

网友:
网上有盒子卖,,几块钱一个,,很方便的

网友:
呵呵·少上一个·没事

网友:
网上有盒子卖

网友B:
总有那么一两个螺丝没装上,也就不管它了.

网友:
无所谓的 我都和客户解释下

网友:
内部螺丝少上一两个没关系,主要部位的螺丝上上就可以了,外壳螺丝一定要上全

网友:
开始也是少上螺丝,客户在旁边的话,就乘其不备藏起来,呵呵。后来就找了一个多格子的盒子,第个面放一格,这样一面一面的清理,就不会少了。

网友:
用多格的盒子,我一直在用,很方便,基地网上10元一个买的。

网友:
用磁铁修理时折机器的螺丝就放上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