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M 从不开机到死亡的过程!!

楼主(2014-04-12):
故障:不通电--无待机3.3V,查图:技嘉的开机电路有个5V转换的东西3012.八爪IC,费了半天劲找到一个更换有待机。
        还是不通电--更换IO8718F换了一个8716F,,顺便发现待机网卡灯亮,先摘了。
        上电短路---CPU MOS管坏了一个
        无CPU供电---换6324A  OK!!
        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无果!!
        放弃维修。。。。接下来高手指点下。。续集。。起死回生。怎么拍!!

网友:
新手,慢慢学吧

网友:
膜拜了,高手。简单的KU1坏了,让你修的这么复杂, AM3的板子,要上AM3的假负载,再测量VOCRE,不上假负载,通电闪下,掉电, 你多开几次就容易烧CPU那么管子,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