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跪求希捷12代盘短接

楼主(2014-04-12):
希捷12代盘100532367 REV B电路板的短接点~及短接步骤~

先谢了~

网友A:
步骤忘了,自己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骤忘了,自己搜。

谢谢大神关注回复~
刚站内搜了一下~关于短接的步骤都不是很清楚~
能否麻烦在不吝赐教下~
谢了~
我是在输入N1的时候提线的繁忙~
LED:000000CC FAddr:0028931D

网友:
招神招神~天灵灵地灵灵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当硬盘无法进入F3指令模式的时候,才需要通过短接磁头的读写功能,来进入指令模式。
刚通电不久就要短接。

网友:
先 m0,2,2,,,,,22  再/1  N1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