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193Wide 插VGA无信号 已经修复

楼主(2014-04-12):
刚收到客户弄来的联想L193Wide 显示器 插VGA无信号 其他都正常·· 刷了程序 还是不行 怀疑是VGA端口问题 于是测量下各个三极管二极管 论坛上说是Q10三极管 我找了几遍 没有找到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在测量二极管时发现D8这个二极管击穿了·· 百度上也遇到过这种但是没人能解决 于是我发表出来 工大家参考··     这个破显示器是联想显示器中最垃圾的显示器了 故障特别多··    换掉这个二极管上机测试正常了·OK···

网友A:
这个我也遇见过,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真接代换了。看了你的贴子,回去我找一下这个板,没准真和你说的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见过,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真接代换了。看了你的贴子,回去我找一下这个板,没准真和你说的一 ...

恩 看看 查查二极管有击穿的没··

网友:
钳位二极管, 外观是三条腿, 其实是两个二极管,组成的。保护作用

网友:
遇过,飞利浦的也会出现这问题直接去掉6脚贴片IC就行了

网友:
第一时间查出问题不错。 无信号一般接口电路和程序

网友:
接口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台液晶显示器,也是插上VGA没有信号,水平有限没有查出问题,直接买了一块板子换上的,有空再修修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喜欢烧灯管线,用很长时间黑屏,一般是上灯管反馈线,也就是细线烧断

网友:
二极管击穿,导致信号对地。记住了!

网友:
直接摘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