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G41T-M LX V2不跑码无复位无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2):
很久没有大修过主板了,可能是因为这地方太小吧,上门的人不是特别的多。空有些许技术却无处发挥。平时接入的产品,好些都是别人给我的二维产品, 这里有几家电脑店,都是些以卖为主的商家。维修应该说没有人出风头
前天收到块主板华硕P5G41T-M LX V2,开机不跑码00 ,测试卡灯全亮。没有复位的那种,看了一下二修的主板,别人有帖过标签,又是块难啃的骨头,朋友的熟人让帮忙修的机器,心想之前你干嘛不找我,别人修不出来的给我修,碍于面子,接下了这活。
先上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板了吧:

有九成新的主板,首先按没有复位修的,测bios的引脚都正常,刷了bios也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测开机电压,南桥电压和北桥电压及总线电压及CPU,内存电压都算正常 ,内存只有1.2V的电压,网站上有人说是正常 的,没有管它、即然一切都正常只能按 intel的开机时序开查:待机-触发-上电-供电-时钟-复位-跑码来一步一步的查查看了
能触发开机证明待机-上电-供电是正常的,CPU:1.2V 总线:1.12V 内存:1.2V 南桥:1.1.5V   复位针只有1.98V,网上有人说是正常的,虽然是复位灯常灯,不跑码,也只能从时钟开始查起。(因为之前更换过bios旁边的822排阻,无济于世),在待机时测vccrtc的电路电压,只有1.2V,明显不对,即便只有电压也应该有3V以上的电压,插电源依然只有1.2V

应该在2.8V以上才能,于是更换电池旁边的肖特基二极管了,电压恢复正常,达到2.9v的电压。开机依然触发不跑码。只能从时钟开始芯片着手查查问题所在,查时钟芯片的条件CLKVCC 3.3V正常,SMBCLK SMBDATA 3.3V也正常,CK_RESET# 3.3V也正常 C_PG只有0V,不正常
C_PG在1.8V以上才算正常,CD2是一个复合二极管,测3PIN:S_SLP_S3# 3.3V正常,测1PIN:P-VRMPWRGD 只有0V   C_PG也只有0V  而C_PG与PQ100相连 ,更换822排阻,结果一样!

在线测PQ100  LE 标示  三极管BE之间只有100左右的阻值,折下了测也是一样,更换PQ100后阻值马上达到521左右,应该属于正常了,上电测C_PG电压上升到1.9V,正常了,用手摸CPU明显发热正常,上测试卡开始跑码,D5后显示器开始出现华硕的开机界面。到此此板真正的修复完成。PQ100  3PIN P_VRMPWRGD 把P_VCPRE_PG#拉低后引起全板无时钟出来。以至引起主板无复位现象。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真正第一次修到多重问题 的主板,希望大家多给予希望版主给与加精!也希望 大家多给点下载分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通病,我以前也修过两片,也是那个822排阻坏

人家是CPU的PG拉低引起的,

chinafixRookie -4 你好好看看楼主的是822排阻坏吗?

网友:
手上有几块还没修出来

网友A:
楼主英勇    这种问题  其实很常见     楼主贡献了毕生所学   大家鼓掌

网友B:
刚好手上有一块主板    华硕的主板看了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英勇    这种问题  其实很常见     楼主贡献了毕生所学   大家鼓掌

中间确实有一波三折的情况,维修技术尚浅,还需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手上有一块主板    华硕的主板看了都头大

也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越是大牌的主板,坏的越多。杂牌的主板修到的反而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越是大牌的主板,坏的越多。杂牌的主板修到的反而少些!

呵呵,大牌子的量也大,杂牌的量小!比例问题

网友D:
楼主是对着点位修的?还是对着图纸啊? 小件坏.才真考验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对着点位修的?还是对着图纸啊? 小件坏.才真考验水平.

点位图修的,华硕的机器很少有图纸的,一般都是点位,即使有图纸有时候也用不到,因为华硕的板标元件编号的很少!所以还是点位图实在一些

网友:
时钟的触发引起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怎么就没有图纸呢

网友(点评):
华硕的机器都是点位图比较多点。。

网友:
支持楼主 写的好详细

网友:
ASUS板好多排阻坏啊···通病

网友:
82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碰到一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也很好、

网友:
说得好,写得好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E:
杨兄,在哪里发财?自己做老板感觉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杨兄,在哪里发财?自己做老板感觉如何

我在老家开封兰考。别取笑我了,小乡镇上面,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老家开封兰考。别取笑我了,小乡镇上面,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呀!

河南的?加好友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河南的?加好友玩玩

是的,你现在在哪里?可以交个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现在在哪里?可以交个朋友

加QQ 1092047622  晚上聊 在换灯管 屏坏自己赔35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QQ 1092047622  晚上聊 在换灯管 屏坏自己赔350RMB

呵呵,真有你的!忙吧,回聊!

网友:
华硕775通病

网友F:
修这种多故障的板心里没底,搞好一个故障还不亮,又得重新整理思路,说到底时序才是硬道理

网友G:
修这块板,同行给多少钱啊?30?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挺清楚,也真实的在线一步步说出来,学习啦!

网友H:
楼主好实力。我也打算在家乡的县城自已弄,但心水好菜呀,加楼主以后交流。
我记住了华硕P5g41t的内存电压1.2V正常,复位2V也正常。
CPU:1.2V 总线:1.12V 内存:1.2V 南桥:1.1.5V   复位针只有1.98V,

网友:
有些 板子,三代的,不上内存1.2V,上了后电压才起来的,不要纠结

网友I:
在我印象中,有好多时钟芯片附近旁边都是有个小三极管,C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3伏VCC预置为高电平,C极还连到时钟芯片的一脚,E极接地,而控制极B极则连接到了CPU的核心供电上,当时老师说是,……CPU供电正常后将此管CE导通拉低所连时钟引脚,进而产生各种频率,问下楼主,和您所说的是一回事吗,谢谢解疑!

网友:
这些板子很多都是腐蚀引起的,反反复复修得很闹心啊

网友J:
时钟修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板没修到过时钟有问题的..我修了3片.一个是SPD没电..一片是总线供电没有.一个是BIOS旁的822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这块板,同行给多少钱啊?30?

没有收到钱,因为是自己店里以前别人换下的!如果再出售可能可以出到50元左右吧

网友(点评):
你傻啊,这个板子废板也能卖到50元啊,好板能卖到200元,现在775主板好贵好贵啊,不要光会修板啊,更重要的是要会做生意啊。切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实力。我也打算在家乡的县城自已弄,但心水好菜呀,加楼主以后交流。
我记住了华硕P5g41t的内存电压 ...

这块板子的电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我印象中,有好多时钟芯片附近旁边都是有个小三极管,C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3伏VCC预置为高电平,C极 ...

我这块主板上时钟芯片旁边的是一个复合二级管,只有其它两个信号都正常了,时钟芯片的C_PG电压才会出来,这个复合二级管的其中一脚是和CPU供电芯片PWRGD相连的(但是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如你所说,其中一脚是一个3.3V的上拉电压,一脚接地,还有一脚接CPU供电芯片!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电路图,因为好多都是设计相似的!这样解释,希望你可以理解。不懂的话,再共同学习。

网友K:
这个板子我以前也修过两片.但都没修好,谢你的共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只有的 高手 秒杀 一切  换822的    换822的 记得学习楼主 跑图   赞

网友L:
话说2主板都不想修

网友M:
我感觉笔记本比台式机主板好修啊……楼主都是哪里弄的台式机主板图纸啊???

网友N:
没复位跟刷BIOS关系大吗?我拿掉BIOS都可以复位的

网友O:
后面说得都看不明白了,要是楼主手绘下图纸就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复位跟刷BIOS关系大吗?我拿掉BIOS都可以复位的

看什么主板,以前的老款主板bios上是有修复的,现在的板好像没有复位了,有一个供电,一个片选,两条交换信号的线和,一个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感觉笔记本比台式机主板好修啊……楼主都是哪里弄的台式机主板图纸啊???

网上找呗,找不到了到淘宝上买一份,5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话说2主板都不想修

挣钱不易,哪有好活都是自己接的到的,好活别人把钱都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这种多故障的板心里没底,搞好一个故障还不亮,又得重新整理思路,说到底时序才是硬道理

是呀,所以心里素质要好,技术要过关点

网友:
思路清晰  良好的基本功  维修靠平时交流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钟修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当时有想换时钟芯片的冲动,因手上没有,后来也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我以前也修过两片.但都没修好,谢你的共享维修经验,

多交流,多分享,这里论坛的精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后面说得都看不明白了,要是楼主手绘下图纸就明了了

呵呵,不会绘呀,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共同探讨一下。相互学习

网友:
无复位不跑马的思路很熟悉...

网友P:
C_PG电压 在哪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P:
C_PG电压 在哪里测量?

在时钟芯片上就可以测量的到

网友Q: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多学多问就好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呗,找不到了到淘宝上买一份,5元左右

哦,你们那里修一个台式机板子多少钱啊???我们这里才20,基本上没人愿意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哦,你们那里修一个台式机板子多少钱啊???我们这里才20,基本上没人愿意修啊……

我们这里一般在50-80元之间,不能谁修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一般在50-80元之间,不能谁修呢?

你那有搞头啊……你是在哪里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你那有搞头啊……你是在哪里修啊?

河南开封,你哪里的?你在市里面还是县城里面?我们这里市里面比较便宜,但如果发到市里面来回运费和这里修的价位差不多!

网友:
嘿,。我修到的2 块都是CPU座子虚焊引起的。还有一块是PWRGD出来接的822电阻粗问题了。

网友P:
c_pg  是cpu的PG信号吗?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越是大牌的主板,坏的越多。杂牌的主板修到的反而少些!

卖的多,当然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c_pg  是cpu的PG信号吗?还是什么??

是时钟芯片的PG信号

网友R:
这个板子好像是通病,我以前也修过两片,也是那个822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板子好像是通病,我以前也修过两片,也是那个822排阻坏

不是822的故障,是电源好信叼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河南开封,你哪里的?你在市里面还是县城里面?我们这里市里面比较便宜,但如果发到市里面来回运费和这里 ...

我是在深圳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两块这种板子,还没修出来,先顶起,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会绘呀,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共同探讨一下。相互学习

后面的看了几遍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vrmPG引起的无RST,小件的问题,估计会修的人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