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足

楼主(2014-04-12):
一块映泰nf520b a2g+ 的主板cpu供电正常是1.5左右,现在只有0.9v。偶刚接触芯片维修的菜鸟,望各位大大指点?场管也换过了,北桥?pwm芯片?怎么测试pwm?

网友A:
英特尔的话是正常的

chinafixRookie -4 楼主的是INTEL的吗?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谁来说说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话是正常的

不是因特尔 是 amd 的

网友:
你换CPU了吗?

网友B:
amd的板子  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板子  换个u试试

换过u了还是不行

网友:
CPU供电时桥开启的  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其他供电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