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L+2025L

楼主(2014-04-12):
请问大侠,开机白屏,有竖条彩条是什么问题,哪里坏
问题

网友:
拿块通用驱动板试下,还是一样问题那就是屏问题

网友:
排除下屏线什么的吧,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屏本身问题居多

网友:
像2楼与3楼的一样 先点下屏,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等..... 还有程序都会引起这些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或mcu程序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屏坏测一下屏的上电路吧

网友:
屏的问题很大哦,换个屏码片看看. 这种一般屏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