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仁宝代工联想笔记本充电保护,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4-04-12):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联想G485笔记本一台进过水同行修好之后装电池充电保护,同行换过电池确认电池没问题。报价150拆机修,下面上一张笔记本充电保护保护图片,仁宝机器短路不会大电流只会后级保护拉低公共电。这是仁宝点火回路奇妙之处。

下面速度拆机,保护隔离部分都动过狼藉啊。

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独电池也可以开机,公共电电池放电回路无问题,楼主重点查了充电芯片以及充电上下管和外围原件均无损坏。既然适配器可以开机插着稳压电源主要测了电池和适配器的隔离电路。测PQ303 P沟道的场馆S极有12V正常,当测到D极为18.79明显不正常。Pq303为P沟道场馆G极低电平开启,测量G极电压为2,3V不正常,仁宝点火回路里没装电池的情况下控制机电压应为18V之上。ACOFF低电平正常(ACOFF直接受控于Ec,当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电池模式ACOFF为高)Pq06控制机为高明显不对,继续追查,,,Pacin为3.3V高(适配器模式此信号为高,电池模式为低)当Pacin为高时拉低Pq306控制级使Pq306截至Vin加到Pq303基极使之截至,适配器电压不能流入电池才对啊。为什么现在Pacin为高反而Pq306没有截至呢?呵呵,,,搞笑的来了。。。下面进过测量pq309D极为低电平也正常G极拉低嘛。测量其三极管阻止正常没有损坏。楼主充满了好奇心和忐忑的心情拆下pq309奇妙的少了一条腿少的正是D极这条腿已经粘在了焊点上。哈哈,,,

从料板上找到相同位置大小的场馆换上经测量电压没问题之后开始装电池,充电电流也有了,开机触发不再保护然后你们懂的唰唰显示了。

怎么样 此机器到此修复。由于同行不懂仁宝点火回路才送来求救。其实很简单侧充电电路没有短路问题直接找适配器电池的隔离部分。由于仁宝点火回路的人性化后级输出大电流经过比较器和Rtv电压比较自锁拉低公共电保护了后级不会烧毁现象。也可以断开节点判断。下面说一下本人新手一枚从事芯片级维修不到一年因为爱好走入了这个行业,有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能挣钱真爽。以上都是楼主的愚见仅供参考。楼主还是那句话技术得来不易付出的也很过都快凌晨12点了楼主还在默默奉献维修经验。希望老手手下留情给点分吧。下面亮一下楼主胖胖的手腕和小手一张。
求加分求加分,多谢奋斗在一线教学电子技术的老师们,是你们给我铺垫了走向成功的阶梯。多谢带我入行的师傅。我会更加努力的!!!

补充内容 (2014-4-16 17:16):
楼主发帖的时候是临凌晨 意识模糊 所以有些笔误 实在抱歉 欢迎师傅们的纠正谴责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赞一个
P沟道的场馆S极有12V正常,当测到D极为18.79明显不正常。 S极有12V正常?楼主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同意楼主!

网友:
图片没有显示全 下面附上部分电路截图

网友A:
楼主电路熟悉  思路清晰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啊!

插入适配器时:PACIN为高  PQ309导通,PQ306截止,VIN直接通过PR304给PQ303的G极提供高电平,PQ303也截止
电池模式时ACIN为低 PQ309截止,VIN通过PR306使PQ306导通,由于PQ306的导通VIN通过PR304与PR305形成分压给PQ30的G极提供低电平,使PQ303导通

我上面的理解对吗

网友C:
必须顶楼主,上次我有一个E49的就没修出来,没想明白。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都会看图了,以后修东西应该都很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啊!

插入适配器时:PACIN为高  PQ309导通,PQ306截止,VIN直接通过PR304给PQ30 ...

完全正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熟悉  思路清晰

谢谢 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顶楼主,上次我有一个E49的就没修出来,没想明白。向楼主学习。

我这个是时好时坏 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英勇    这种问题  其实很常见     楼主贡献了毕生所学   大家鼓掌

网友:
技术 果然精湛。。。

网友:
仔细看了下    懂了     还以为放电管坏了呢

网友D:
测PQ303 P沟道的场馆S极有12V正常,当测到D极为18.79明显不正常。Pq303为P沟道场馆G极低电平开启,测量G极电压为2,3V不正常----------楼主好好检查一下这句话

网友:
LZ好耐心啊,这种机器都有修,如果是我我就不搞了换板

网友:
高手,,,acok是高电正常还底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啊!

插入适配器时:PACIN为高  PQ309导通,PQ306截止,VIN直接通过PR304给PQ30 ...

分析的很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PQ303 P沟道的场馆S极有12V正常,当测到D极为18.79明显不正常。Pq303为P沟道场馆G极低电平开启,测量G极 ...

误人子弟啊。我看了好几遍怎么越看越不对,分析有点错误

怎么看怎么读怎么理解 都感觉着还真的有问题

网友:
PQ303应该是放电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啊。我看了好几遍怎么越看越不对,分析有点错误

是你不懂电路吧 不会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PQ303 P沟道的场馆S极有12V正常------从整个帖子看楼主是用适配器的,那这个S极如果是12V这个正 ...

*脏话* 我故意调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