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V星 EX460X MS-1452,

楼主(2014-04-13):
朋友送过来一台V星 EX460X  ms-1452需要维修。
我开机看了一下具体情况:
1、开机后,硬件自检完后计时20秒,一定断电。断电后,马上按开关键无反映,必须等待一分钟以上。
2、必须外接适配器才可以开机,但开机出现第一种情况。
3、单用电池开机,开机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刚开机比较亮,然后进入半亮状态,无显,长按电源键无法关机,只能拨电池。

我拿到手后,最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因为出风口无风,拆开散热器,出风口被灰尘堵死。清理完后装回,问题情况仍旧。拆机检查主板,肉眼未发现异常的电子元器件,我对主板维修不太懂,不知道如何下手,求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A:
这个机器CPU后面好像有大电容,如果有的话换掉试试看?

网友B:
清理后,风扇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后,风扇正常不?

清理灰尘后,风扇转速正常,三针风扇,也能实现PWM、????温度的话,摸着导热管,还是有点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后面好像有大电容,如果有的话换掉试试看?

主板后面CPU底座下那个电容,对着型号找个换上就行了吗?????换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