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4-13):
Q12输出2.3V,q16输出0。33V,我怀疑后面短路了!1.5也产生了,q17B脚0.7V,c脚0v,u14A3脚2.2v,5脚1.2V,LM324和Q12,Q16,Q17,Q15,电容,都换了,我怀疑座子和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犯了个低级错误,好像不会思维了,Q12性能不良!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为了实现FSB_VTT前端总线电压。U14 的3脚分压后的电压为2.2几伏,正常工作后2脚的电压应该以小于3脚。这样Q12的S极才会有电压。5脚的电压分压后为1.19伏左右,那6脚的电压正常工作后应该小于5脚。这样才能产生FSB_VTT.正常工作后Q15截止的,Q17是导通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楼主是Q12不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