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充放电芯片 一般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会工作
昨天接了个DELL1320 电源 电池都换过 就是不充电 充放电芯片也换过 还是不充

网友A:
找到图纸看条件

网友:
充电电路看图纸在结合实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主要测试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其他就是外围一些电路啦。

网友B:
在系统下 能检测到电池吗

网友C:
看看那个 W BAT PWR的那个信号正不正常,一般接上电池,这个电压要拉低,如果不拉低,重点检查这个回路。

网友D:
找到电路图,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认到电池,电池检测脚是关键哦

网友F:
DELL的笔记本充电要用DELL原装的电源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图纸看条件

没说一样 大哥

网友:
说了电池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下 能检测到电池吗

能检测到 就是不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找到电路图,应该可以修好的。

有图 但是芯片的引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的笔记本充电要用DELL原装的电源才能充电。

用的是原装的

网友:
量一下系统管理总线波形,和电池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 但是芯片的引脚不懂

上百度查查看。

网友:
找图纸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认到电池,电池检测脚是关键哦

一般那个脚都叫什么名啊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那个 W BAT PWR的那个信号正不正常,一般接上电池,这个电压要拉低,如果不拉低,重点检查这个回路。

没有这个信号啊

网友:
那就要看图纸慢慢查

网友:
图纸上传一下撒

网友:
充电 电路确实有点复杂 EC检测适配器存在 通过I2C总线读电池信息 我也不怎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