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 锋锐s40h

楼主(2014-04-13):
板号h17/C17_vc
这块板子vga参与了触发,点空板很容易被认为板子有问题,异样了几天发现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插上那个小板就会造成大板U口短路,五伏拉低造成点不亮,电流就像不触发。
但是仔细量过那块小板还没有发现有短路的
求思绪

网友:
接口呢检查没有

网友:
最终还是换了一块主板,s40H 的u口小板的确没有问题,因为手里有三块一样的板子,两个板子都是在售后发的,售后发过来就是坏的,很是异样,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导致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导致短路的

插上U口的小板会造成大板的U口短路,因为还有保也没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