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昂达vi30换完USB后出现白屏

楼主(2014-04-13):
给一个客户换完usu之后就出现这种白屏 哪位大侠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只是有供电 无信号

网友:
换usb没有碰到主板么.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不会是USB短路了把?

网友:
我用的正常 能充电

网友:
这两天,我们这儿也有个这样的机器,是aoda V130 ,我想知道他的原装电源冲电器是多少伏多少A的?
你的白屏,在液晶上,一般是屏线没有供电了。你查下吧,或屏线松了,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肯定换USB时把哪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