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无待机求教

楼主(2014-04-13):
一台v450白屏,修的显卡,用了几天后客户拿回来不开机了。测量无发现3v,5v,其余针脚电压如下,
6脚   VIN      19V
17脚  BOOT1    4.7v
24脚  BOOT2   4.7v
3脚   VCC      5v
1脚   REF      1.9v
4脚   EN-LDO   10.4v
14脚  EN1      4.6v
27脚  EN2      1.9v
7脚   LDO       5v

手头没有芯片换,想问问电压应该都正常了,是不是确定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各位神们顶一下呗

网友:
先IC看看,不行的应升压电容也会的

网友:
如果条件正常周围没有元件掉件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27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苾片挂的的几率大

网友:
没有芯片换急人

网友:
27脚的开启电压有低。

这个确实是太低

网友A:
27脚开启电压不对  应该是3V左右

网友:
en2 有些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开启电压不对  应该是3V左右

27脚应该5v吧。

网友:
    最好先换个待机芯片吧

网友:
EN1 EN2 电压一个该是一样的才对把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下午在一试能触发了,3v,5v也有了,我在量了一遍上面电压,17脚  BOOT1 为10v
24脚BOOT2为9v,其余电压都一样,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boot是芯片的自举升压脚。一路是3V的,一路是5V的,这个有偏差可能是正常情况吧。我猜的啊。

网友:
27脚  EN2      1.9v   这个  看看    公共点  导通了吗   升压电容    场馆阻值     最后考虑换芯片

网友:
en2应该是有故障了但你要查一下,是不是露电了。

网友:
1.9正常。没看到是由vl5经过电阻分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