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用电流变给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前天接到一个平板,插上充电器后 亮一下  显示正在充电,闪一下就不亮了,拆开后用电流变的正负极夹住电池,电流表显示刚夹住的时候有电压,然后过几秒就没有了,感觉是电池问题,发了一个回来就好了!今天又接一个 是显示品牌的LOGO 后就重启,拆开后用同样的方法夹住电池的正负极 却显示是短路!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向后查吧 有短路

网友:
呵呵   新手????慢慢来吧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后查吧 有短路

  接的是电池啊 ,应该不是插上去 会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
用电源4V给主板电池接口供电,能正常开机就是电池坏了!不过有些机子,电池电压低于3.2V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严重短路, 我上次贴纸没弄好,也搞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