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430V+通病求助,需要拔插电源线才能启动,请各位师傅们进来指点。

楼主(2014-04-13):
手头有一批AOC2430V+显示器,最近有好几台开始出现同一故障,就是经常电源灯不亮,需要拔插下电源线才能启动,拆开检查过电源板12V,5V都正常,头疼的是每次开机检查时都能正常使用,但一装回去用了一两天就又出现故障。
通病

网友:
换电容试试 12V 5V 的

网友:
电容表面没事很新,也拆下来量过容量也没变。

网友:
这是高压板断电,你可以检测一样12V前端电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啊,先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确定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反馈电路

网友:
你先去量一下按键板上的电压正常吗,3.3v

网友:
5V和12V正常的话就是主板或MCU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这有一批AOC G2208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4-11-24):
好高,求解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人发帖表示是驱动板上有问题,你可以搜看看

网友:
驱动板3.3V和1.8V滤波电容问题多吧。

网友:
驱动板上的25v100uf的电容有三个,都换了,反正我是换好过两台

网友:
驱动板,电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