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那个IO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2014-04-13):
请问你们那个IO芯片是怎么换的。我每次拖希都拖不干净

网友:
多练习一下焊接吧   技术不行吧  多练练

网友:
锡要加少点,然后涂点焊膏,最重要是要有把顺手的烙铁,平时多注意保养

网友:
多练 ,还有就是锡用免清洗的 63A 就不错,里面是空心的带油的

网友:
多点助焊膏!拖到最后用点吸锡丝!

网友:
风枪加助焊剂或堆锡再用烙铁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