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9259A原理

楼主(2014-04-13):
WinFast PX7300 GT TDH 256MB128bit 检查,感觉RT9259A不正常,谁能详细讲一下原理,各引脚是做什么的,电压多少正常。

网友A:
8脚供电12v    9脚要看芯片内部图才知道   boot是升压     14脚是上管驱动    fb是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供电12v    9脚要看芯片内部图才知道   boot是升压     14脚是上管驱动    fb是反馈

基本答对了。9脚是参考电压脚。

网友B:
7300的显卡,你说RT9259A不正常,是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00的显卡,你说RT9259A不正常,是电压不正常吗?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