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主板

楼主(2014-04-13):
华硕P5Q主板  不上电 现在碰一下晶震有时候可以上电有时候就不行 有时候就不要碰晶震可以开机 但是不跑码  怎么搞 没有遇到过  新手啊   求解啊

网友A:
打下晶振的波形。
再查待机条件。

网友B:
换谐振电容     要2个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谐振电容     要2个一起换

换了  现在是碰晶震开机了不跑码在碰一下就跑码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晶振的波形。
再查待机条件。

晶振的波形打不到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