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大家帮看一下那个是ON/off

楼主(2014-04-13):
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开关应该是ON/OFF可上边没这样标,上边共:+5,GND,ADJ,EA,STBY,MUTE,VOL那个是开关?看的头大!本人感觉就是EA和STBY之一,就怕出错!
电源

网友:
应该是EA吧

网友:
没什么怕的 不会出问题的 试吧

网友:
VOL这个是3.3V的

网友:
STBY也就是standby,待机的意思,应该是这个了。。。

网友:
应该是EA吧。

网友:
一个一个试,反正不会烧

网友:
应该是EA的

网友:
应该是ea吧

网友:
有很多地方标示 的是字母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比如:ENA、ON/OFF、EA、BL_ON等等。

网友:
EA就是开启,开启信号一般都是跑到高压的细线

网友:
EA就是开启,接开关就OK了。

网友:
EA是开关、、、、、、、、

网友:
EA=ENABlE开启的,有效的意思

网友:
通电用表量量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EA没有错

网友:
在驱动板上测有3。3V的,然后开机变成低电平,那个脚就是开启(EN)

网友:
eA 这个脚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