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6C 不通电 秒杀

楼主(2014-04-13):
ASUS S46C  超级本
板号:K46CM
I3 3217U  500+SSD 24G  集显 板载CPU
不通电 按开关无反应。由于是新机器。上网看看没有图纸。也没有什么通病之类问题。取下主板,先看看外观无腐蚀烧坏的痕迹。测测个个电感的对地阻止。无短路
通电测试发现公共点无电压。电源接口有电压。那么前级隔离没有转换过来。一测果然如此。发现G 极与1.2.3脚短路。型号是 A5 GNC 下一排型号是100S04
用表测 发现这个管是N沟道MOS管。(一般前级隔离用的是P沟道MOS 管)于是在料板上没有找到一样的型号。只有找了个N沟道MOS 管代替。接上电测试。
此管G极有25V 高电压 S极有19V 点压。此时公共点19V 电压也出来了。3V 5V 也有了。这个机器待机电流无。要触发后才有。开机上电ok  。这个图我没有找到。本来想把BIOS 传上。论坛里有了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个直接接过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还是上传本机读出的BIOS  ASUS  S46C  I3 集显
料号:K46CM  REV: 2.0

ASUS k46cm.BIN 2.rar

K46CM REV:2.0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用的N管?新机器不按常规出牌

网友:
貌似有的这样的管那个地方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其实楼主,你是可以短接第一个MOS管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接手一台,是进水机,有公共点电压,按开关后EC_3.3V和+5V_EC才出来,待机电流0.01,

刚开始郁闷了好阵子,而且这板EC_BIOS是挂在南桥下的,EC直接通过SPI总线读取南桥BIOS,EC也不外挂晶振,是南桥给的基准频率。待机时只有RT8206B输出的线性+5V电压,再经过一个场管降压到3.3V给南桥和EC,

由于不开机,想拿IT8500的EC来对比这个IT8517的脚位一步步查下去,发现有很多脚根本就对不上号,所以放弃了,直接淘宝去换板了。

网友:
华硕又不按常理出牌了,第一个保隔管怎么用N沟

网友:
N管P管有时还真不好分。

网友:
一招搞定  厉害

网友:
这样的本子能秒,厉害

网友:
就一个管子,没其它的

网友:
直接接过去不怎么好·  还是换个强大·

网友:
这么新的本本,还能秒了,楼主技术超牛。

网友:
秒的快 不过 这个问题 不是大问题 应该 不难维修吧

网友:
这个前级隔离管的前后都是用的N沟道MOS 管 G极大于S极 4.5V 才能导通实测G 25v大于S极 19V。直接连起不到保护作用。(楼上说G S 短路时正常的 是错误的说法)

网友:
的确如此,两个管都是N沟道的,谢谢楼主,因为我不是修这个问题,不是你的帖子也不会去量。

网友:
MOS管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