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新手修笔电,5台笔电等于秒杀

楼主(2014-04-13):
今日接到同行拿来5台笔电,分别是:海尔简爱7G  联想THINKPAD R61 SONY E系列  贴牌HP上网本  HP 6510B
过程如下:
  第一台:海爱简爱7G 不加电,待机电流0.16,很明显待机电流偏高,同时3V 5V等机芯片发烫,万用表测量待机芯片3V 5V没有短路,插上电流表量测3V输出正常5V输出只有1.27V,断开5V电感判断是否为后极负载短路,断开后测量5V正常,说明是5V到的后极电路有故障,可这下头就大了,5V去的地方有很多,1.05V-VTT上有,1.5V内存供电上有,声卡上也有,USB供电也是,EC芯片上还是有5V,没测量之前到网上下载个图纸
依图纸找到PQ30测量到+5VALW阻值正常,+5VSUS对地阻值为0,这下可好,一针见血,那就查+5VSUS看图 依图看到是USB接口,测量接口5V供电对地阻值为0,对于这种直接对地为0的电路,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测到哪个元件短路就拆哪个,因为之前有修到过USB接口供电上电解电容坏的,主板就四个USB接口,拆下第一个用表测量短路,拆下第二个用表测量不短了,不装这个电解电容直接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为0.01,按下开关主板正常通电,此机修复
第二台  联想THINKPAD R61不加电,通电电流0.05,几秒后掉电,此故障和上台差不多,负载太大加不上电,拆机主板拿出来后把主板上贴的那些黑色的防电胶纸给撕下来,看到主板有进水,进水的地方在内存供电管理芯片上,用汽油轻轻刷下进水的地方,还好腐蚀不太严重,风枪取下芯片,主板腐蚀的PIN点上用刀片刮下,加上锡重装芯片,开机电流正常,接屏亮机,此机修复
第三台,SONY  E系列,不加电,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没有,因为有前两台修复后的那种心情,迅速把机器拆开测量待机3V 5V电压正常,阻值也正常,可电流表显示没有待机电流的,难道是BIOS资料损坏了,不管这些先清险下CMOS再说,主板RTC电池拿下,插上电流表,等待2秒上电了,重装回RTC电池,于上电池表待机0.01,接屏亮机,原来是CMOS保护了。
第四台,贴牌HP 上网本,不加电,待机电流0.23,拆机后用手摸待机芯片发烫,这下学精明了,直接测量USB供电,哈哈(心里想笑自己,还想捡便宜),这蠢招不是百试百灵的,但还是不死心呐,取下3V 5V待机电压的电感后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依旧是0.23,测量线性电压输出正常,这,这,这,莫非待机芯片坏了,芯片型号上写的是C0=DJ,是RT8205M的芯片,网上查了下可以用51125代换,只要线性不短路就没问题(有些是需要把线性上接的电阻换为47K的),前些天刚发了十来个51125的芯片,风枪拆下RT8205换上51125,抽根烟待机器冷却下来,几分钟后,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不敢冒然直接上电流表,用表测量3V 5V线性电压及电感处阻值正常,,既然没有短路,那就上电看看吧,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2,按下开关,通电正常,接屏亮机
5台,HP 6510B 不开机(加电不显)二修机,进过水,上次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修的,水渍清完也不把上面留下的焊膏给清掉,电流到0.71A,不插内存电流0.69,说明内存都没过,接上我的小小MINI PCI诊断卡,通电诊断卡显示00,诊断卡上的RST灯闪一下,CLK灯一直闪烁,万用表测量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均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那些个时钟什么的,没法测量,只能按笼统的方法来了,先刷个BIOS吧,HP 官网上下个6510机器的BIOS,没敢挑最新的BIOS下,还是下个最原始的,拆机机器的BIOS ATM26D81A,先读出来备份一个,刷上新下的,编程器里看到原机读出的BIOS前面都是带数字的,新下的BIOS开始时都是FF,心里就乐了,这机器十有八九是BIOS问题,刷好后把BIOS芯片装回主板,上电诊断卡显示C0,插上内存接上屏,亮机,此机修复
总结:
  今天修的5台机虽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对于做维修的我心情有很大帮助,比每天拿着机器换显卡,植显存要好上很多,有时那些电阻损坏的修好后心情也比不上此时的心情
另附上最近维修的一台DELL N5010的机器 AMD的处理器,现象为待机电流0.17 待机芯片发烫,一开始线性没输出,换了个6脚的MOS后线性正常,但依旧是待机电流偏高,待机芯片也已更换,不通电的性况下3V 5V阻值均正常,一插上电再拔下后5V电感处的阻值就变为10几,一会后工作又正常,依思路判断为哪个电容充放电不正常,但一直没有找到,望大家帮忙提下思路,或有修到的可能给个案例,在此谢过了

网友:
dell N5010 5V电感处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逼,

网友:
嗯 一天5台机子 高手了  虽说不是特别需要技术含量不过 。。思路清晰 动作敏捷。。  值得学习

网友:
一周一个机子怎么破

网友:
麻利 ,  思路 和心态 很重要

网友A:
典型的经验修本  5台 一台300 楼主今天收入最少15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经验修本  5台 一台300 楼主今天收入最少1500吧

呵呵,理论上修本太占时间,有时理论查了半天也不过是经验碰到过的,而且都是同行的,能收那么多就好了,

网友:
轻轻松松修理

网友:
dell 的 修好 说一下 我有个 联想b470e的 跟你的故障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