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4-13):
客户拿来联想B470,我看了下 触发上电到0.1,拆开后触发 电流0.08,应该是属于还有电压没出来,报价打发客户走后,开搞。首先3V  5V 都有,应该是转换电压没出来。查了下U3607的G极0V,看到R3621有点腐蚀,重新补焊后  看到U3607的G极连接U3804的G极好像是烧断了,心里窃喜下 果断补好线。顺利亮机,机子装了一半 进系统关机,怎么关机后电流还有0.8  换个硬盘装个XP到关机画面卡住了  鼠标不能动,这时候不禁大骂联想,垃圾机子那么多,又把自己拆开,论坛关于这款机子的各种问题也很多,什么乌龟壳坏,CPU坏,掉电,卡系统,。。。。没想到今天碰到了。先刷下BIOS吧,刷了还是涛声依旧,这下无思绪的量下主板的电压,进系统后发现显卡的电压没有,当我用鲁大师测显卡的时候显卡电压有了,看来是正常的。到论坛搜了好久,终于发现有个类似的问题,说是进主板BIOS按F9恢复出厂设置,唉还是一个鸟样。心想是不是COMS电池的原因,测了下电压3.0V  取下来放下电。进系统关机 ,哎呀  可以了,妈的   再开机试试 还是可以正常关机,换成自己的硬盘XP系统关机还是卡住了,鼠标可以动,不管了 客户用的WIN7,只要WIN7可以就行了,后续又出现搜不到无线信号 也解决了

网友:
   一波多折,不过有修好就行了

网友:
B470 EC BIOS也是问题

网友A:
无线不能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很 不错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2014-06-13):
这个维修还算是顺利的啦。主要故障还算是秒杀的

网友(2014-04-13):
引用 网友A:
无线不能用是怎么解决的

联想的无线不能用很有可能是因为还缺了一个电源管理的驱动 到官网去下载不然就是不能用无线

网友:
不管怎么修修好了就行。

网友:
可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别骂厂家,机器都没毛病,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心存感激才对...............

网友:
不错呀,我也跟着学习啦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不能用是怎么解决的

我是换了个无线网卡,把18、20脚包住了

网友:
B460  好坑爹的 ·  这几天2台羞死我了·

网友:
BIOS 和cpu 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换了个无线网卡,把18、20脚包住了

18 20脚为什么要包住呀,难道这就是联想挑无线网卡的原因?包着就可以使用了吗,求解答,因为遇到几个客户来加装无线网卡了,每次都在网上订的联想专用

网友:
乍一看图果断线了,问题比较明显,呵呵好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看来你是费力九牛二虎智力了啊!

网友:
楼主  场管上还有焊油 我喜欢用洗板水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