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ISL 62392有没有能代换的啊 在线等

楼主(2014-04-13):
联想S12S  上网本 3V 5V旁边烧了的洞 PCI版都烧穿了,经过处理 目前已经不短路了 ,

但是上管G级无穷 想换个芯片看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62392

求大神看看有木有什么芯片能代替  客户等不到 发新的来不及了 在线等

网友A:
无穷大是断线了呀,你先把它接起来,断线就算你换了芯片都还是没用的

网友:
只能原型号代换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
对了你用62882或者62882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是断线了呀,你先把它接起来,断线就算你换了芯片都还是没用的

确实是短线了  后面弄好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