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主板COMS设置不定时改变

楼主(2014-04-13):
一台网吧机子。设置要禁掉开机CPU风扇报错F1等待。
网卡启动这两项。
COMS电池电量充足。COMS电路未发现有短路。
重启几次(没有断开市电)F1等待就出来了。
发现网卡启动选项又恢复到默认的“禁用”状态。
但日期时间等设置没有发生改变。

能确定是BIOS问题吗?是不是需要刷BIOS?

网友:
BIOS 程序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查查看吧。

网友:
更换三极管把

网友:
换哪个三极管

网友:
他 说的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如果换过双二极管之后还是有问题,干桥吧

网友:
莫名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