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极本 暗屏 暗屏 暗屏!!!!!

楼主(2014-04-13):
一台清华同方U410超极本 暗屏  排除主板问题 拆开屏 发现是40针的led屏  测量38 39 40 脚vin 有19V 35脚PWM3.3  36脚en也是3.3 这些电压应该都正常吧 可还是暗屏 难道升压电路出现问题了 ? 有知道的帮忙说下 这个本拿来时候可以亮 是换硬盘 换完硬盘准备装系统的时候就不亮了 郁闷

网友:
没遇到过。你换过屏和屏线不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LED点灯的电压都有,没道理不亮呀。

网友:
你测接口那有电,你测过保险后面有电不?保险烧了一样是暗屏.........

网友:
倒霉了,修屏吧

网友:
搞 个万能测屏工具 测一下,

网友:
   电压都有?不亮?   修下屏吧,是不是屏上有保险断了

网友:
不会是按错键关了内屏了吧?还有亮度是不是关以最小了?

网友:
这么背呀,唉不知道楼主搞好没有,做维修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很郁闷的,我今天也是接到一台本可以显示的,后面拆开竟没显了?这种情况也只能换个好屏试试啦

网友:
昨天一老哥上门给别人做系统,尽然把机子做的不亮了,拿到我们这边一看,原来是主板烧了几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修屏吧!

网友:
屏线接口2.3.脚还有个3.3

网友:
换屏试试吧,太倒霉了

网友:
换屏,保险有没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