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花屏求帮助

楼主(2014-04-13):
请问这是内存花还是显卡,显存?
外接花屏,
内屏无字幕

我的个人认为不是显卡问题。
板号:LA-4731P

网友:
独显显卡没有占用内存空间,它有自己独立的显存颗粒,像你这种情况,换显卡不行再测量显存供电,再不行就换显存吧

网友:
感觉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先换显卡  不行看显卡及现存供电是否正常 不行再换现存 ok  我有一次就是换了3个显卡都不行 直接换现存好了的

网友A:
应该是显存直接坏了,建议直接更换显存。

网友:
外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是你屏幕或者排线了。。。

水果族︱苹果(兔 -2 根本没有看我的文章

网友B:
加焊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我来观望的  !!!!!!!!!

水果族︱苹果(兔 -5 严禁灌水

网友C:
这个显存坏的多一点

网友:
先弄显卡吧 !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显存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存坏的多一点

对的确是显存供电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卡,还是显卡

是显存供电坏掉 了哦。不是显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存直接坏了,建议直接更换显存。

是显存供电坏掉了

网友E:
这种花 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不过楼主也说了是显存供电的问题 那供电时偏低 还是显存供电没出来???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花 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不过楼主也说了是显存供电的问题 那供电时偏低 还是显存供电没出来???

是控制显存供电的MOS管坏掉了

网友:
先显卡 后显存

网友:
感觉不像是显卡。。就考虑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显存供电坏掉 了哦。不是显卡哦

那外接正常,内屏有抖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情况貌似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以后出现这种花屏的问题,最好还是直接考虑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