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灯管插头不能乱插?

楼主(2014-04-13):
给显示器换了灯管,然后觉得线比较长,所以就把下面的线插到上面,上面的线插到下面。然后开机就只亮一下能看见图像然后黑屏。还原后就正常了,这有多蛋疼啊,我这样插也能被芯片发现了,认为不正常?

网友:
还没碰到过  同样是灯管   他还能知道上下

网友:
这个没问题,,。。。可能两个灯管也有老化,,

网友:
应该是,盖的时间,拉住线了,让它松动了,靠成灯管有问题的状态。你换回来,插的好好的,不会出问题。四个线是可以随便插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头松了,高压芯片只能检测灯管好坏给与保护,不会识别你是哪个灯管,不然怎么换灯管,还要找一个厂家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很可能是灯管或高压线圈有老化现象,反过来插的时间,老化的灯管接在了老化的线圈上面,要求的电压高,拉不动,所以保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