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可交换显示卡打不开

楼主(2014-04-13):
dell N4110在桌面上点配置可交换显示卡。打不开怎么回事,我装过NET framework4.0,然后用驱动精灵下的AMD显卡驱动把以前的显卡驱动删了重新安装的。
系统是32位WIN7
是不是自动切换啊,还是独显根本就没用上。在网上查没有HD6630M  32位的驱动啊。也有没装好的。谁给个明确的答案啊?

网友:
系统是WIN7的么

网友:
插电源 自动 开启的吧

网友:
WIN7 32位的

网友:
建议上DELL官网下载驱动,据我的经验这种支持双显切换的必须要官网显卡驱动才行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官网的驱动包还是比较靠谱的,特别是对于A卡

网友:
官网上根本没32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