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脑主板 oak row 维修总结。

楼主(2014-04-13):
接了些hp的返修板,板号 oka row  像V星代工的 没找到图纸。 第一个故障  诊断卡跑 dd 报警 刷bios 解决。 第二种故障 d3 不过内存,3.3V供电烧断飞线

解决。第三: 开机正常但是无法关机,看了下amd 关机时序 发现 cpuvdd_en 为2v 多 不正常,顺着24脚跑线路到Q49 复合三极管,Q49控制eN 开关的,测这个官的5 ,6 脚没有电压 ,好板上有0.65的电压,5,6脚连着10K电阻  ,电阻另一测有5.0v 电压。 坏板上这个10k 电阻没有电压,看来是断线了

由于没图纸 跑了半天线  从io 附近接了个5V 出来。故障解决 正常关机了。第四: 不跑码, 无总线电压。测Q32的g 极无电压,g 极连着U23(aZ358)第一脚。查aZ358 运算放大器,当3脚大于2脚 1脚才有电压输出。测3脚无电压,跑线到U52, 测u52有5V输入 无输出,换U52 后 总线电压出来了 正常点亮了。 第五: 开机提示cpu fan  error,接着就断电,风扇转的很好 主板就是检测不到 ,cmos 无发关闭 ,最后换个新风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跑线视力好啊?

网友:
不错 这个看过自己去试试另一个板子~

网友A:
我有3.块HP的都是不触发  没有RSMRST#换了IO没好  求思路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3.块HP的都是不触发  没有RSMRST#换了IO没好  求思路哦

有些RSMRST事经过3VSB上拉得到的

你发举报,你写已下内容,我好查找啊,多数是灌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RSMRST事经过3VSB上拉得到的

恩   是的   但是我没图纸 呢     想要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   但是我没图纸 呢     想要个图纸看看

你不是知道I/O的型号就知道脚位啊,跟着脚位往I/O和南桥那里跑  一般都在南桥或者I/O附近的

网友:
恩   我也怀疑    但是有3块主板都是的   怕是通病的  呵呵  有空我跑跑

网友:
我也有这一块主板····就是这个一样问题“开机提示cpu fan  error,接着就断电,风扇转的很好 主板就是检测不到 ,cmos 无发关闭 ,最后换个新风扇就好了”。 我换过几个风扇都不行~~~·这又是那里问题啊楼主‘???

网友:
oka是英业达工厂代号

网友:
楼主,我也有几块相同的板子,其中有一块是不过内存,跑码d1,内存通向CPU(AMD),换过CPU内存,还是一样,检查内存供电1.5,3.3正常,50脚时钟0.23V,拖焊过IO,跑码变成跑d0重启do重启才d1,加焊桥,现在不跑码了,桥旁边的两个晶振32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61V,25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67,怎么修?本人没有系统学习过,只会测试供电,求教

补充内容 (2016-1-9 00:45):
哈哈,原来当年我那么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