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G白屏维修

楼主(2014-04-13):
故障现象:白屏,按键板可用,13.3V、5.1V均正常,屏供电保险断路,更换后还是白屏,测此保险未再烧毁,但供电只有1.4V,这是驱动板坏了么?

大侠们指点下,先行谢过……

网友(点评):
顺藤摸瓜,一路倒查即可。断开屏,查屏线供电电压出处。

网友:
没有通用板点下屏吗?

网友:
三星T系列很多是驱动板屏供电六脚的供电管坏的

网友:
白屏时,这个6脚管S脚是有5.1V的,但D脚没有,G脚测得电压为0.48V,直接短接DS,不再白屏,屏正常显示无信号提示框(未插信号线)

这个6脚场管也就是Q206,奇怪的是不插屏线时MS正常了(D脚能够测得5.1V)。Q206的G脚低电平是由R225(100K)和R224(10K)分压所得,按计算的话:5.1V/(100k+10k)*10K=0.46V,考虑到R224是接到Q205的C极上的,Q205导通时CE间还是应该有一极低的压降,所以测得的0.48V也算正常。

我拍的图片:

参考其他网友发的T220的图纸:

网友:
并且在不插按键板开机的情况下,可以测得Q206的G极电压为5.1V,这也证明了前极Q205是可以正常工作且受控的,现在只能怀疑Q206性能不良了。。。

网友:
换板?太贵,客户很难接受价格,作罢;

换Q206?不太好买还不一定是好件,作罢;

短接DS让屏一直保持5V供电?都说不好,也作罢;

参考其他人的作法,补焊Q206,行了,目前试机中……

网友:
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补焊或直接飞5V。

网友:
遇过一台我也是连线解决的

网友:
三星的屏一般升压电路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管子也坏了。 换掉就好了。 或者从这个脚子的管接过5V过去也行的。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样;我也不知该怎么修。修好回复一下

网友:
206场效应开关管坏换一下就行!

网友:
我修一个白屏的  也是把Q206接根线  显示无信号切换不了  我就刷BIOS不开机了  把原BIOS刷过来电压现在没有了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5v转换的到屏mos管有问题换个试一试

网友:
直连应该可以的,我连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屏坏了啊

网友:
24坏了,可是找不到程序

网友:
补焊Q206用住了吗

网友:
确实是三星的通病了,我也修好很多了。

网友:
我一般就是直接短接起来,让屏一直保持供电,实践证明,有的用了好几个月了,也没有问题,再比如说。就算反馈电路有问题了,5V实然升高了,屏供电接口处一般都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如果坏也算它最先坏,问题不大。

网友:
那要是用起来好好的显示器待机是白屏呢

网友(2014-07-02):
线飞线试试

网友:
这个驱动板的图纸谁有,传一张。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样接也没看有返修的回来

网友:
屏供电小MOS管坏了吧?改个3脚的再试试!

网友:
你没有试试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供电屏的5V正常吗。

网友:
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有个六角的芯片容易坏 通病

网友:
飞线吧 简单利落

网友:
检查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