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在修D95280?E520

楼主(2014-04-13):
帮忙看下5V对地阻值 谢谢

网友:
5V电感电压吗?不是都在十几千欧以上吗

网友A:
你的5V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5V对地阻值是多少?

35,不对 正常300多

网友:
300多欧姆3v 5v应该是正常的,这个机器待机好像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
你的是多少  正常的要100+

网友:
3  5   伏基本上都是三四百欧   你那低于100欧绝对不正常

网友:
正常是没有35V的吧,阻止最少300才对

网友:
300多 二极管档

网友:
35太少了。先排查了短路再说啊。

网友:
同求 我也很困惑